有没有STM32的温度控制例程?急!!!

楼主(2011-03-03):
谢谢啦!最好详细点 程序多点

网友A:
STM32固件库中有。

楼主:
我下了固件库 哪个是啊?

楼主:
我下了固件库 哪个是啊

网友A:
对不起,看错了,固件库中没有你要的温度控制例程,固件库中只有使用ADC的例程。

使用温度传感器做控制,需要你自己做了,但可以参考ADC的例程读取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呵呵, 楼上真刻板.
有 ADC 的例子, 依葫芦画瓢嘛.

注意必须设置TSVREFE位激活内部通道:ADCx_IN16(温度传感器)和ADCx_IN17(VREFINT)的转换。
如: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打开 TSVREFE
然后设定采样时间需要加长. 因为温度传感器模拟输入推荐采样时间是17.1μs。
如: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最后设置采样通道, 比如设定注入通道.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TEMP_FDBK_CHANNEL, 1,SAMPLING_TIME_CK);

网友C(2011-04-14):
呵呵,自己参考下吧~DS18B20的例程

网友D:
先参考一下例程

网友E:
可以先参考一下ADC的例程读取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