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悲剧,串口线冒烟了。

楼主: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串口线居然冒烟了,手一摸,烫的不行,一会儿后就冒烟了,就像电线短路似的,串口线一头插在计算机COM1上,另一头接单片机板子,不明白原因,有哪位知道真相?

网友A(2011-03-03):
冒烟了,应该是电源和地断了吧,要不也没这么大的电流让它如此发烫啊,,,

网友B:
嗯,应该是地线形成电流回路了。

串口线通过电脑是跟大地接在一起的。

你板子上的地跟大地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C:
有可能是串口线错拿了反线

网友D:
仅靠串口输出的能量即使短路也不会有明显升温,除非将电源短接到串口连线特别是地上时才会这样,检查你的板子吧。

楼主:
想起来了,今天把电池接到板子上了,蓄电池是3组12V串联,板子接到第一组电池上,可能对地是24V左右,怪不得冒烟。

楼主:
今天重新接线,依旧不能摆脱悲剧:这次确定地线接到UPS电池的负极上了,但是空开又跳闸了,不明白啊。。。。

网友E:
下次实验前还是先买保险。
这么粗心的人!呵呵!

网友F:
我的个汗。。。还好没烧电脑

网友G:
接线之前先测一下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哥,电池一般是正极接大地的!!

负极相当于负电源。你把负电源-36V跟大地短路了。
短路电压比上次还高。

呵呵,不过经过这两次你应该认识很深刻了吧。

网友H:
冒烟意味着你要发财了;P

网友H:
看图是整根线出了问题,恐怕要先排除是否是电路短路或针脚短路。
到底是什么接口?

网友I:
和中了500万一个概率。

网友J:
可能是终端机子的电平转换出问题了。先连接好串口线上电或者先上电再连接串口线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H:

第一次相当于 用串口线把2节12V电池正负极给短路了。
第二次相当于 用串口线把3节12V电池正负极给短路了。

网友K:
好家伙,小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UPS的内置电池,两根线接的是充电器的正极和负极。

网友L: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和地是不是弄反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接单片机端短路了。其实可以根据上电后发热速度和程度简单判断一下(最后一句我承认我瞎掰的)

网友M:
问题在UPS的电源连接方式,可能导致UPS地(蓄电池的负极)与计算机主板的之间存在电位差,通过电源的Y电容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