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使用分立器件、贴片器件?

楼主(2011-03-03):
一块板子上既有分立也有贴片,为什么呢?

网友A:
原因可以很多,比如有些元件只有插件没有表贴的,工厂正好剩余了某种物料打算用掉等等,甚至不需要理由,设计者主观想这么干而已。具体是什么,需要分析实物。

网友B:
原因太多了。
如果排除一些不正规的小厂的做法的话。
一般都是考虑成本和性能的一个折中。或者某些性能只能以某一种封装提供

比如说,插件电阻的耐压和功率都比贴片的高,插件电解电容可以做到更大的容量,等等。。。

楼主:
我发现一些家电和小电子产品都采用分立元件,像电视机,而数码产品就很少。这是不是有行业习惯?
像大厂出的电磁炉里既有分立,也有贴片,仅仅是出于性能考虑吗?
分立和贴片,孰优孰劣呢?

网友A:
分立元件是相对集成元件而言的,不是指封装形式。插件在电视机等电器中多用是因为电视机里有高压、大电流,表贴元件不能适应,同时也是简化生产工艺、降低加工成本的要求。比较插件和表贴元件哪个好需要前提,在低压微功率时,表贴元件有体积优势,但高压、大功率或者是特殊规格比如高精度电阻,高容量电容等就无法使用表贴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