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TR43C信道更改问题

楼主:
模块接线:  先给模块提供了一个3.3V电源,然后将模块TXD接到电脑232端口TXD上,将模块RXD接到电脑232端口RXD上,然后进入ZT-TR43C设置软件(V2.0)读电台显示下图:
是我那个地方出错了,还是线接错了呀!请那位朋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2011-03-03):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直接跟电脑串口连接的模块需要用交叉线连接。而不是直接把模块插到电脑串口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pa2792

网友A:
楼主能否告知怎么解决的?让我也去避免。

网友B:
电脑的串口线顺序是2收3发,注意模块的线序,发和收想连

楼主:
模块GND接到计算机RS232的5脚GND上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