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频繁烧蚀,求解答

楼主(2011-03-03):
本图是为驱动器接电源的电路,驱动器负载为三相交流电机,右边输入交流220V,左边分别接两个驱动器的电源输入端,公用中线,驱动器的额定电流分别为10A,6A,,驱动器有制动电阻,一倍的过载能力,电流大于两倍的额定电流报折返故障,报故障后输入输出均没有电流。接触器选择的是接阻性负载触点可通过40A。 现在接触器频繁烧蚀,有些是烧线包,有些烧触点。求解答啊,这个电路有问题吗,会不是导致接触器烧毁的根本,还有就是接触器线包是交流220V内部有整流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接触器的线包要求工作在交流,不能整流后驱动,否则线包会过载,这是线包烧毁的原因。触点方面,如果带载的是电机,而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甚至会大到额定电流的十倍,这时就要求触点的载流能力要跟上,否则就会烧触点。另外,频繁的触点动作会打火,需要消火花电路,触点的材料也有讲究,比如要使用银触点。

楼主:
首先是线包问题,我们选用的是交流接触器,我们提供的是交流220V控制,他们内部进行了整流,还有线包问题烧的一般是启动线圈。
   其次是触点问题,接触器触点后面接的是驱动器,驱动器的输出接的是三相交流电机,这个驱动器具有保护功能,并且有一倍的过载能力。超过额定电流的两倍就会保护,输入输出没有电流,所以说如果超过了40A,会烧毁触点的情况下,驱动器早已处于过载的情况,就会保护,输入只有电压没有电流。触点没有频繁启动,动作次数能达到50000次,材质问题,有些是镀银的,有些是镀的合金。能帮我看看接触器的这样应用有问题吗

网友A:
驱动器本身已经考虑启动问题,其保护功能是延时后才启动的。
线包只要按规范使用就不会有问题,烧毁必然是因为过压。

网友B:
烧线包,那我觉得可能是你AC220V不稳定。可能原因有:你电机负载影响到220V或外界也有大功率设备启停影响220V,导致有浪涌电压。烧毁线包。

烧触点,肯定是电机启动的大电流。还有,你说驱动器过载会保护。可能时间有点滞后。
感觉接触器的触电容量的余量不是很大。

驱动器? 是变频器吗?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线包过压导致烧蚀而与负载没有关系呢
还有,接触器后的驱动器和电机可以说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还是什么?

网友B:
只是怀疑。
线包跟负载也有关系,线包跟负载是一个电源,负载启停会对电源造成波动,进而影响线包。

你驱动器是什么?

楼主:
驱动器:科尔摩根的CR10250型和CR06250型。

网友A:
负载是感性的,会有反峰电压,要对其进行抑制。

网友B:
还有,你的接触器触点安排也有问题。
N线的那一路会有16A的额定电流,你电机启动,超过40A很正常。

触点是不是坏的都是N的那一路?

楼主:
还有,你的接触器触点安排也有问题。
N线的那一路会有16A的额定电流,你电机启动,超过40A很正常。

触点是不是坏的都是N的那一路?
  不是都坏的那一路,是三路都烧,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主要是考虑很多接触器都有短时过载能力。

楼主:
负载是感性的,会有反峰电压,要对其进行抑制。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接的制动电阻应该有防反峰的作用。

网友C:
N线是否能做直通,不用交流接触器通、断?

楼主:
N线是否能做直通,不用交流接触器通、断?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直通,这样能解决吗?

网友D:
首先你的电路如果频繁操作在感性负载时触电的寿命是肯定要缩短的,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区别地,看看加灭弧效果的接触器试试。
接触器线圈你就要考虑工作电压问题了要在额度范围内,变化大肯定烧。

楼主:
各位:现在具体的分析结论还没有出来,不知道后面的几个烧的是触点还是线包,我们购买的这个型号的接触器,有拿来没有接负载就摸着很热,检查不接通的,有我们公司外检退库的,还有不是这么坏的情况下使用的坏的。
如果是频繁烧线包,我的外围电路有没有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因为不好改,单位的原因。
还有就是说驱动器保护的问题,驱动器内部是有整流桥的,反峰电流不好回来。整流桥后是IGBT,保护的时间不会延时到触点毁坏的。

网友E:
要是我。我会在触点两端并联一些电容试试。看能否改善触点烧蚀情况。

网友F:
驱动器是容性负载。不要搞错了。上电时电流很大的。

网友F:
换大一点的接触器,用老产品,也就是不要用国人为了节约设计的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