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说低温-250—0度如何测量,测量精度2%

楼主(2011-03-03):
请大家说说低温-250—0度如何测量,测量精度2% ,测量敏感元件是NTC热敏电阻还是铂电阻。。。。
用于测量液氮,即使有这样的温度传感器,我想国内很少有地方能标定的

网友A:
PT电阻肯定不行,NTC估计也不行。

估计只有红外才可以。

网友B:
呵呵,可以去问下医院,他们的那个液氦不知道要测定温度不?这么底的低温,估计普通的都不行。

网友C:
用专用的铂铑热电偶即可,超低温型主要是相关结构材料等不同,需要耐受超低温,比如绝缘材料等,大城市的计量局应该可以标定。

网友D:
低温,记得是使用铁和某种金属构成的热电偶最合适。

网友D:
想起来了,是铜铁合金、金铁合金低温热电偶。

网友E:
这个回学校问一问老师~~

网友F:
我有个问题,你做出来了,怎样找-250度的环境测试?

网友G:
我有个问题,你做出来了,怎样找-250度的环境测试?
引用 网友F:

只是传感器在-250度环境下,不是整个仪表工作在这个温度下。

传感器嘛,需要是用多级制冷,而且还必须是特殊工质制冷剂才可以吧。

超低温温度表量很少,几个都很贵,俺们做过-82度的医疗疫苗柜控制器,呵呵,俺们差不多一个要卖2000个银子。

国内能做到-120度超低温医疗系统的,目前只有中科院合作的几个企业。

网友:
铂电阻和热电偶都有可测-200度的产品,铂电阻的低温特性更好一些。
-250度接近0 K了,传感器不好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知大家使用过铑铁温度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