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怎么没法编译

楼主(2011-03-03):
void key()
{
//INT8U TK=0;
uchar xx=0,yy=0,TK=0;
hc165pl=1;   //165移位负跳变
xx=w165();
yy=w165();
hc165pl=0;
TK=yy&0xFF;
if(TK==0xef)长短判定按键长短执行不同令
   {
     DTime=0;
  while(DTime!=10);
  DTime=0;
  hc165pl=1;   //165移位负跳变
  xx=w165();
  yy=w165();
  hc165pl=0;
  TK=yy;
   if(TK==0xef)
       {

    do
    {
   hc165pl=1;   //165移位负跳变
   xx=w165();
   yy=w165();
   hc165pl=0;
   TK=yy;

    }
    while(TK==0xef);

   fm=0;
   delay(40);
   fm=1;          //蜂鸣器短鸣

    key1n++;
    if(key1n==5)
   key1n=0;
   switch(key1n)
   {
    case 1:

      //adc0804();
      xianshi();
         lcd_wcmd(0x80);    // 在80处显示一个笑脸
      lcd_wdat(0x02);
      lcd_wcmd(0x81);  //光标在81处显示
      lcd_wcmd(0x0e);
         break;
    case 2:
      xianshi();
         lcd_wcmd(0x83);     // 在83处显示一个笑脸
      lcd_wdat(0x02);
      lcd_wcmd(0x84);  //光标在84处显示
      lcd_wcmd(0x0e);
       break;
    case 3:
      xianshi();
         lcd_wcmd(0x86);     // 在86处显示一个笑脸
      lcd_wdat(0x02);
      lcd_wcmd(0x87);  //光标在87处显示
      lcd_wcmd(0x0e);
         break;
    case 4 :

      xianshi();
      break;
   }
   }
}
}

楼主:
编译错误提示:DKFM_1.C(683):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C1 skipped

网友A:
if(TK==0xef)长短判定按键长短执行不同令
这行漏了 “//”。

楼主:
谢谢,在keil里不加“//”后面的内容不显示。
现在正常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