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总线 与 Can总线的优缺点 和 选择标准

楼主(2011-03-04):
请教LIN总线的物理层是咋回事?其是如何保证可靠性的?其与CAN总线的优缺点?如何确定选择LIN总线还是Can总线?先谢谢啦!

网友A:
在同样条件下,LIN的传输距离短于CAN,带宽方面也是CAN可以做到更高,但LIN较简单、便宜,哪个合适必须考虑具体应用,脱离应用说哪个好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谢谢!俺以前从没用过CAN和LIN,只用过232、422、485。俺简单了解了LIN是主从方式且数目一般为12个,但不知其可靠性如何?距离是多远?俺现在要设计一种一主多从的分布式系统,本想用Can总线实现,但找了半天没找到管脚少于10个且带CAN的51系列单片机,所以不知LIN总线是否可以替代?

网友A:
能否替代要看你需要的通讯速率、通讯距离、节点数等。

楼主:
通讯速率应该不是问题。距离大概100米范围内吧,至于节点数可以另外想办法,最关键不知道其可靠性到底如何!俺可是要高可靠性的!

网友A:
可靠性由设计决定。

楼主:
俺也知道可靠性由设计决定,但LIN是设计好了的现成模块啊,俺无任何**可做的啊?不像232,485还可以做些**来保证可靠性的,您说呢?

楼主:
如果LIN总线仅仅是在232的基础上做些应用层协议包装的话,老实说俺是不敢将其应用为工程现场总线的!

网友B:
lin过时了

楼主:
啥?过时了?俺也就两三年没搞开发而已啊,以前就没听说过,最近一查才知道有LIN,您居然说过时了?

网友C:
汽车上应用较多的控制总线,怎么能说过时了呢? 可靠性也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B:
现在汽车已经不再使用了.原来设计的还保持着......

网友A:
谈不上过时,232和485要古老的多,岂非更过时?适用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D:
LIN设计的相对少些而已,没232,CAN广,

网友E:
CAN还是比较流行的
这两年的汽车上总线还是用这个

看楼主的方案 可以考虑用美信的1-wire总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