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stc15F104E吗?怎么外部中断进不去呢?

楼主(2011-03-04):
有人在用stc15F104E吗?这个新东西估计很多bug,我用外部中断0或1,刚开始的能进,一两秒后就今不去了,我读IE0发现一直是1,我用手动清0,读取还是1!向前辈求解!

网友A:
去年末出来的15F系列测试版,除了外部中断有点问题,别的都正常。WWW.**.COM上下的规格书的附录有说明的。正式版本会改正。

网友B:
外部中断分低电平和下降沿两种触发方式
建议仔细看看手册相关部分
51的BUG应该是很少的

楼主:
2楼大侠说的对,说明书里的最后一页的确写着呢,我没注意。

网友C(2014-01-06):
晕死!我也碰上一样的状态,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以前的STC15F104E外部中断设计有误,不能使用.
2013年批量生产的正式版本是STC15F104W, 这个就可以.取消定时器1,改为定时器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晕死!我也碰上一样的状态,不知道如何解决

果断抛弃STC1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分低电平和下降沿两种触发方式
建议仔细看看手册相关部分
51的BUG应该是很少的 ...

那要看是哪个公司去设计...

网友E:
我也被这芯片坑过一次,直接抛弃STC。

网友F:
新MCU出来,肯定有点小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晕死!我也碰上一样的状态,不知道如何解决

果断换STC15F104W系列,价格还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果断换STC15F104W系列,价格还便宜

国产芯片怎么连基本的功能测试都不做就抛向市场!这做法太垃圾了,害死用户。以后抵制国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