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同相交流运放的疑问

楼主(2011-03-04):
单电源同相交流运放,当VIN为直流电位的时候,VOUT值是多少呢?单电源运放同相端的偏置电流是否要对电容不断充电呢?如果该运放满足虚短虚断,运放的V+=V-,那这个V+ 电压从何而来呢?

网友A:
单电源同相交流运放
首先啥叫“交流”运放??
同相放大时,如果不需要对直流进行放大,可以在输入端隔直,然后自己加偏置; 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加个隔直电容,使得直流的增益=1,对交流的增益不为1即可。

网友B:
看不到楼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