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怪怪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1-03-04):
各位有个怪怪的复位电路请帮手分析。

网友A:
没啥奇怪的,只有输入电压达到一定值时Q2才会导通,输出才有高电平

网友B:
怪怪的复位电路;P

网友C:
HOLTEK这个芯片的复位端应该是低电平复位吧,设计者可能是怕VDD上电速度太慢吧,这样可以让VDD达到一定程度后MCU的复位端变为高电平,这个电话的缺点就是复位部分始终在消耗电流,对低功耗不利。

一般MCU这类数字芯片都怕慢上电复位,AVR的MEGA系列都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设计者可能对HOLTEK更加没信心了吧。

有一些芯片有欠压复位,此时就无需如此了。

网友D:
VDD通过R31与R32分压,在R31的电压小于0.7V之前,MCU一直是复位的,这个阈值很容易算的
R31/(R31+R32)*VDD=0.7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栽跟头的何止MEGA,我这两年就碰到了三款. 三个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