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uke 18B万用表测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我用fluke 18B万用表串联在电子电路里测电流,探针插在uA/mA孔里,自动量程,表盘拨到uA档测得电流1900uA,表盘拨到mA档里电流显示3.06mA!!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我换成手动量程也得到同样的结果。我换了另一台18B的万用表(两台都是新买的),还是这个结果!这是为什么呢??哪个结果更准确??
我看了说明书关于准确度的定义:1.5%+3,说是测量值的百分比+最低有效位数,但是我怎么算不出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啊!
fluke的客服也说不出来

网友A:
表是有内阻的。

网友B:
引入电表内阻?

网友C:
这种原因确实是表内部的内阻导致的,个人有一个另外的建议,那就是你在电流环路中直接串联一个固定的电阻值测量电压,这样就比较准确了!另外,你上面的这两组数据我比较认同3ma的这组。

网友D:
电流档越小表的内阻就越大,测出的电流就越小。电流档越大表的内阻就越小,测出的电流也就越大。测电流时表的内阻越小越好,测出的值就越真是。

网友E:
3.06mA比1900uA更可信,uA档的取样电阻有点大了,肯定对电流回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