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两参数气体测定器四层板

楼主(2011-03-04):
抛砖引玉啊欢迎大虾指教,采用可充电锂电池供电,电路要实现充电管理(500mA),声光报警(5V),甲烷二氧化碳及甲烷氧气浓度检测(还有一块前置小板,不在此处)及液晶带背光显示(VCC),模拟电压AVCC,红外调制光源供电LVCC,为了减小干扰,各自采用单独电源供电。诚挚的希望各位大虾指正。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表意见啊

网友A(2011-06-25):
楼主你很强,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B:
有必要四层板吗吗?
是不是两层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走线密度并不高啊,为什么还要在电源层走那么多线呢?
尽量在top和bottom走,保持电源层的完整性

网友D:
对啊,有必要四层吗

网友E:
2层应该搞得定的,楼主钱多做4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