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水线请教

楼主(2011-03-04):
”流水线设计的一个关键在于整个设计时序的合理安排,要求每个操作步骤的划分合理。如果前级操作时间恰好等于后级的操作时间,设计最为简单,前级的输出直接汇入后级的输入即可;如果前级操作时间大于后级的操作时间,则需要对前级的输出数据适当缓存才能汇入到后级输入端;如果前级操作时间恰好小于后级的操作时间,则必须通过复制逻辑,将数据流分流,或者在前级对数据采用存储、后处理方式,否则会造成后级数据溢出。 “
以上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其中当前级操作时间小于后级操作时间,必须复制逻辑,将数据流分流处理。这点我不是明白,请高手帮忙解释下,什么是复制逻辑啊?谢谢!

网友A:
把前提干掉.Max(所有级操作时间)作为操作时间

网友B:
前级处理时间比后级处理时间短,那么我们通过串并转换,让前级的数据分配到2个或2个以上的相同的后级处理模块中操作,这样数据就不会溢出了。一家之言(我总感觉这话说的不够明白,复制逻辑,复制谁的逻辑,还的让人思考。若不懂,难免会困惑)

网友C: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前级模块的处理时间比后面的要大些,后面的处理的快些,至于为什么要复制 没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也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后级用多个模块来处理。但为何要通过串并转换呢?这点不是清楚,如果前级出来的数据是并行数据要送给后级模块处理,这种情况怎么能串并转换呢?

网友D:
复制就是空间换时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