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电路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04):
D13(图中误为C13)起钳位作用,令输入信号的最大幅值不超过5.7V,C22是高频滤波,D14起隔离作用,其右侧C23、C24上的电荷不会通过D14被泄放,R50和R51提供运放的输入偏置,同时也是C23、C24上的电荷泄放通道。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任何地方都少不了chunyang的参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