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11-03-04):
最近用MAX751芯片搭了一个升压电路,电路图如下(严格按照电路标注的参数选择的元器件):
输入INPUT接3.6V,输出OUTPUT应该是5V的(MAX751最大输出电压就5V),可用万用表测得的输出电压竟达到25V,请教各位高人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呢?是芯片坏了还是哪个元件焊反了导致升压出问题了啊?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不止输出电压高到25V,而且电路板还发热得厉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望高人解答!

网友A:
可能要加一个假负载上去才会的有正确的输出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负载接上去肯定烧了:L

网友B:
怎么会烧?你的电流很大吗  你怕烧接一个功率大点的负载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烧,我觉得加一个假负载进去,就好了
5# tinklerain

网友C:
1、加1k欧假负载;
2、检查7脚

网友D:
请教,为何要加假负载?

网友E:
9楼:
没有负载的话,输出将达到电感L1中电流关断时电动势峰值再加输入电压。没有负载,该电路根本不能起稳压作用。

网友F:
检查反馈端7脚是否没接好?

网友G:
你直接量7脚是多少V.你再细研究一下DATASHEET是怎么接的.
这只是没有稳压功能..已经是最大的输出了.

网友H:
开关电路要加负载,你的负载没的接.所以不能正确输出电压值.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I:
7脚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J:
升压拓扑结构没有开短保护一般是要加负载的,不然容易烧掉IC

网友K(2011-08-04):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