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把这两点的电压差放大500倍?

楼主(2011-03-04):
各位兄弟,最近在做一个小信号采集处理电路,需要把图中A、B两点的电压差放大500倍,这个电压差是很微弱的信号,而且是直流信号,可变电阻是一个传感器,它两端阻值会随着被测物体变化而改变。
我想用OP07C来放大,用双电源供电,不知道要怎么接到运放的输入端,请各位指教,最好能用图说明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典型的电阻桥嘛。。 直接仪表放大器上。 注意保证电源供应,尽可能少的纹波

网友B:
用差分输入,不过最好用仪器仪表放大器

网友C:
最后注意仪表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与供电电源

楼主:
现在采用仪用放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