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式传感器测桥式量电路以及相敏检波电路

楼主:
外行,新手请教各位!
共有四张图片,请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问题1)在电感式传感器的测量电路中有如图【1】【2】所示交流电桥式测量电路【1】与变压器式交流电桥测量电路【2】有什么区别?

(问题2)图【1】交流电桥测量电路,把传感器的两个线圈作为电桥的两个桥臂Z1Z2,另外两个相邻的桥臂用纯电阻R代替。(Z1Z2是不是实际存在的真实元件,应该是等价转化之后的东西吧?)(问题2)
(问题3)图【2】变压器式交流电桥测量电路,电桥两臂Z1Z2为传感器线圈阻抗,另外两桥臂为交流变压器次级线圈的1/2阻抗。这个图中的Z1Z2是传感器中的所用的线圈的等效阻抗吗?和上一个图中的Z1Z2指的不是同一个吧?另外两桥臂上的次级线圈(1/2)的阻抗会不会变化?(问题3)
(问题4)图【3】一般使用的是哪个测量电路?(问题4)

(问题5)在图【4】(左)中使用的相敏检波电路中使用的是图【1】的测量电路吗?这个图中的Z1Z2和图【1】中的测量电路时同一个吧?(问题5)

网友A(2011-03-04):
就是一个LVDT.有兴趣可以去看看AD698和AD598是怎么做的
二极管相敏解调实在不怎么样

网友B:
Re问题4:
图3是传感器,其输出的“有”和“无”用于判断磁心是否到位,到平衡位置时输出为零。若不到位,要判断磁心偏移方向,则需要判断输出相位,可以用相敏检波。

网友A:
图3的传感器叫做LVDT,铁芯长度一般大于1次线圈,不然绕线方式不一样,不是3段式.
一般这类传感器是线性输出,输出电压与铁芯位移成正比
铁芯不管在哪个地方,1次和2次都有相移.越靠近0位,相移越大,2次侧幅值越小.
但2次侧的幅值不会为0,只有当相移为90度时,通过相敏解调得出此刻为0位.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图1和图2两种测量电路有什么不同呢?分别用在那种电路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