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A供电电压如何选择

楼主(2011-03-04):
之前有大虾说由于厂家给的S参数一般都是基于几个离散值(电流电压偏置),设计的时候一般不好自己修改偏置。但是还想问一下如果我用MOS管搭一个如图的高频PA,设计输出功率是1W,那实际PA供电电压需要设计大于多少V呢?是和低频一样以50欧姆系统为基准,按V^2 / R = W 来计算最小供电电压么?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50欧姆系统只是保证输入输出是50,漏极如果阻抗是100欧姆的话,电压岂不要翻倍?

网友A:
供电电压的选择, 不应以天线阻抗计算, 而应以集电极/漏极输出阻抗计算, 因为二者之间有阻抗变换网络, 从L1,L2,C8,C9,C10的参数看具有非对称性, 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5阶巴特奥斯或切比雪夫传递涵数的滤波器的话,中间一个电容的值要2倍于两边的电容,可认为这是一个低阻变换为较高阻搞的LPF, 即左边的阻抗比右边低。详细情情况可去找老T的《图解LC滤波器设计》

网友A:
这里,C8要分成两部份:一部份与L3谐振,另一部份折到右边的滤波器上去

网友A:
虽然离开对讲机行业有11年了,但好像记得465这个范围上,只允许500mW的ERP(等效发射功率),楼主用低增益天线?

楼主:
谢谢大蚂蚁!小弟只是假设1W,方便计算。
以您所说,我引申:
1.如果严格考量电压范围的话,需要以放大管的输出阻抗代入欧姆定律来计算,从而确定输入电压,这样得到的电压才是理想状态下的(B类满幅状态)最小供电电压。
2.无源阻抗变换网络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 升\降压 网络。
3.图示LPF也做阻抗变换,但是小弟在调试电路时,一般都是先将阻抗匹配调好,方法是端接50欧仪器,再调50欧-50欧滤波器,方法也是端接50欧仪器,再接天线等。即一个系统中间有几个50欧姆的点可以测量、计算,不知道高手都是咋调试的,对于直接上不平衡滤波器调试,就眼前一片瞎了,功率一低下来,也不知道是失配了还是被滤掉了。(我们的调试比较简单,只关注基波是否够大,谐波是否够小)。

谢谢大蚂蚁不吝赐教

楼主:
小弟非微波射频专业,没有什么基础,见笑了。
感觉现在很多小电子公司都去做基于RFIC的项目,催生了一批像我这样人来瞎搞。

楼主:
话说我们以前小公司,不懂法不依法,在433频段上做过5W的发射机,距离那叫远啊,十公里外还有信号:lol
(要被CHUNYANG骂了)

网友A:
1.R=效率*(0.707*(Ec-Vceo)^2/P
2.升压还是降压,要看两边的阻抗比
3.这种情况,没有设备的情况下,用“乱调”法解决,哈哈!
  即反复调电感,让输出功率达标,且谐波分量小于2.5uW, 而且供电电流最小。

网友A:
俺咋觉得那个滤波器的参数怪怪的, 1nH 好小的,C10又老大,阻抗没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