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上升沿中断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2011-03-04):
RA2输入脉冲信号,每次在上升沿触发中断,初始化代码和中断代码那如下,请问是否有问题?

/***********************************************************
函数说明:端口(RA2)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
***********************************************************/
void Int_IRQ(void)
{
        TRISA |= 0xb00000100;   //RA2输入

              IOCA |= 0B00000100;                //允许RA2电平中断
        INTCON |= 0B11011000;   //打开中断总开关GIE,允许电平变化中断
        INTEDG = 1;                                //上升沿中断
}

中断函数代码:
/*************************************************
中断服务函数:来一次中断计数一次,累计四次,清零
*************************************************/
void interrupt INT(void)
{
        if(INTE && INTF )           //  升沿 中断处理
        {
                 if(INTEDG)             //上升沿处理
                {
                        PORTA = PORTA;
                        INTF=0;
                                          INTE=1;
                }
        }
}

网友A:
void interrupt INT(void)
{
        if(INTE && INTF )           //  升沿 中断处理
        {
                 if(INTEDG)             //上升沿处理
                {
                        PORTA = PORTA;
                        INTF=0;
                                          INTE=1;
                }
        }
}

要【if(INTEDG)】这个干什么!?

楼主:
确定上升沿,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