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接地

楼主(2011-03-04):
请问:基于EMC和安全性的考虑,开关电源的Y电容中点接机壳是肯定的,但是对于副边输出的负极可以接机壳么?此方法对于高压电力电源是否也可行?谢谢大家

PS:现在打算做一个200V左右的电源,正考虑副边负极要不要接机壳?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是不是副边负极应该接外壳,原边负极不接呢?呵呵,我不懂,只是我的想发而已

网友B:
同时接地可以的。并且机壳要接大地。不可以接零线。

楼主:
你好!也就是原边Y电容中点接机壳,副边输出负极也接到机壳上面,然后机壳再接大地!是这样的么?还有有时候电源实际使用时,整部电源放在绝缘支架上,并没有接到大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3# tc9148

网友B:
也就是原边Y电容中点接机壳,副边输出负极也接到机壳上面,然后机壳再接大地!是这样的么?
==是的。

还有有时候电源实际使用时,整部电源放在绝缘支架上,并没有接到大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必须要接大地。特别是变电柜这样的设备。如果电源有220V的话,不接大地你会触电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副边输出负极未必要接机壳吧?!

网友E:
不论输出侧的地是否接机壳,按安规,机壳也必须可靠的接大地。

网友:
是要接地的,肯定的

网友F:
二次侧其实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5# tc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