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DO

楼主(2011-03-04):
小弟刚刚毕业 最近工作于DCDC  LDO有关,看很多资料但是不是很明白
  想问一下LDO的输出由什么决定的啊,为什么说LDO只能降压!

网友A:
很简单,LDO为什么可以升压?哈哈哈,想明白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B:
图没有错。
LDO是靠改变图中P沟MOS管的管压降来调整输出电压Vout的。
图中就可以看出,Vout不可能比Vin更高。

楼主:
当运放同向反向端相等时 输出为0的情况下,MOS管是什么状态呢?还有MOS管的管压降是由珊级控制码?

网友C:
有反馈,甚好,保持稳定输出。

网友D:
LDO是通过调节mos管占空比来调压的,如果mos管一直导通,输出就等于输入了,只要有关断的波形,输出必然会小于输入,所以LDO只能降压啦。至于稳压就是通过分压电阻上的电压与参考电压比较,高的时候关断mos,低的时候打开mos,实际LDO控制mos的频率都比较高(几十k到几百k的都有),再经过输出电容滤波就变成稳定的直流电压啦。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这么看的话我感觉好像输出几乎是由Vref决定的啊,但是这个参考电压一定是比输入小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这么看的话我感觉好像输出几乎是由Vref决定的啊,但是这个参考电压一定是比输入小的吗?

楼主:
3# maychang 那它的管压降又是怎么变化的呢?请详细说明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你搞清楚电流的是从哪里流到哪里的,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会降压了

网友E:
为什么会降压?

网友D:
Vref取决于你选的LDO型号,一般为1.25V,如果你的输出要求低于LDO的Vref那么就不能选这款LDO,LDO的输出是由分压电阻决定的,不是由Vref决定的,因为Vref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