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荷泵电路

楼主(2011-03-04):
该电路为何是Vc=Va-Vb

电容和二极管各有什么用作,电流走向如何,求高手详细解释

网友A:
我总觉得不行哦,是不是画错了啊?

网友B:
此式和此电路,好像都不对。

网友C:
我看明白了.

Vc 是电源.  Vb 是脉冲输入.
Va 则是电源输出. Va = Vc + Vb -(1.4V).

网友D:
LS正解,如果考虑到二极管压降,则是这样的,
不过,Va结果不是稳定值,如同Vb一样也是脉冲,所以应该最高值是Vc+Vb-(2*0.7)
如果要是输出为最高值的话,Va端应该加上电容,并且无负载

楼主:
各位 这个是我在百度上问的 他的答案是这样的
   电容充放电过程。vb高电平时给左边电容充电,到vb的低电平时,通过二极管,右边电容放电。
  但是我不明白充电放电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各种状态下电流是什么情况
楼上各位不一一谢了,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

网友E:
我看明白了

网友A:
我表示无论如何,左边的电容都不能够向右边的电容放电,二极管是截止的,怎么放?
6# xxx88qqq

网友A:
我没看明白,你解释一下好不
7# gangei

网友F:
左边的电容当然不会向右边的电容充电,电流的流出点Va,Vc和Vb都是输入端,楼主去看看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7# gangei 解释一下吧,一起学习 哈哈

网友G:
我认为此电路是错的,Vc如果是输出的话,上面的二极管阻止了对右边电流的充电(只能向左边方向放电),即这个电容上永远不可能有电荷

网友H:
这是自举电路啊!

网友I:
shui jie shi xia

网友J:
自举电路------13楼正解---很多仪器供电设计使用这个方式的

楼主:
12# joyme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可是Vc就是输出,有人能理解吗?谢谢

楼主:
图中的电路Vc 端得到的是负电压

网友K(2011-04-12):
Va是输出,此电路是倍压整流的典型例子,前提VC和VB幅值相同

网友L:
4楼才是说对了,找一下泵电源电路看下就明白了,实际应用中,VC接一固定电源,如果VA端加上滤波电容,VA的电压约等于VC+VB,你们找一个MOSFET驱动IC的内部电路看看就明白了,MOSFET管的高边驱动都是用的这个原理,所以MOSFET驱动IC都要接一个自举电容,那个电容就是图中接VB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