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我想在switch的case里实现按键判断

楼主(2011-03-04):
switch(key1n)
   {

    case 1: 我想在这里完成对另一个按键的判断。
应该怎样完成。
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
用标志位也不行。
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switch(key1n)
{
    case 1:
        switch(key2n)
        {
            case 1:
        }
    break;

楼主:
谢谢。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ayb_ice:我试了,不行,顺序颠倒了。
我是用74HC165做输入检测,用12864当界面,当功能键按下一次,再按上下移动键移动光标。再按确认键执行相应的程序。
现在必须先按下确认键才能执行程序。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LS
这些是程序逻辑的问题

网友B:
建议改变思路。

楼主:
我再想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