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正负极

楼主(2011-03-04):
百度上搜了一遍,各个说法都不一样,我自己动手测下来也不准。
所以在这里想求问版内大侠,对于二极管(尤其那种棕色透明的晶体二极管),怎么判断其正负极啊?

网友A:
数字万用表都有测二极管档位。

拨到二极管档位,红黑两个表笔搭到二极管两端,如果是0.7V,则红表笔的是正(P),黑的是(负)N。

如果二极管上面有一个横杠的话,横杠那一边是负。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指针表刚好相反。

网友C:
如果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时显示的数值,基本上是管压降(单位mV)

网友:
一直不明白拨到二极管档测的是什么,现在是知道了,不过是0.6v,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靠,如果不是菜鸟,又何必活在将人的臂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