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中断怎么写啊

楼主(2011-03-04):
各位大侠,我想用SysTick中断点个灯,但中断涵数好像根本没有,高手说下怎么写,中断0-31都不包含它哟

网友A:
俺的例程里有

楼主:
你的例程在哪里,请给个链接,谢了

网友B:
2楼大叔分享下吧

网友C(2011-04-05):
CMSIS Example
The following section shows a typical example for using the CMSIS layer in user applications. The example is based on a STM32F10x Device.

#include "stm32f10x.h"

volatile uint32_t msTicks;                       /* timeTicks counter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increment timeTicks counter */
}

__INLINE static void Delay (uint32_t dlyTicks) {
  uint32_t curTicks = msTicks;

  while ((msTicks - curTicks) < dlyTicks);
}

__INLINE static void LED_Config(void) {
  ;                                              /* Configure the LEDs */
}

__INLINE static void LED_On (uint32_t led) {
  ;                                              /* Turn On  LED */
}

__INLINE static void LED_Off (uint32_t led) {
  ;                                              /* Turn Off LED */
}

int main (void) {
  if (SysTick_Config (SystemCoreClock / 1000)) { /* Setup SysTick for 1 msec interrupts */
    ;                                            /* Handle Error */
    while (1);
  }

  LED_Config();                                  /* configure the LEDs */

  while(1) {
    LED_On (0x100);                              /* Turn  on the LED   */
    Delay (100);                                 /* delay  100 Msec    */
    LED_Off (0x100);                             /* Turn off the LED   */
    Delay (100);                                 /* delay  100 Msec    */
  }
}

网友D:
不会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