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1隔离4-20mA

楼主(2011-03-04):
HCNR201隔离4-20mA
输入:

输出:

电路如上,测试输出电流2.1mA不变,光耦是好的,电压输出是线性的,但是加上电流环就不对了。高手帮忙给分析一下。
此电路与PDF上的推荐电路一致,只是三极管由2N3904改为2N2222了。光耦前后电源是隔离的,LM258也是分别使用了两个。

网友A: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其实这个电路你只要参考他们的PDF文件里面的基本应用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将图更新了一下,这个电路就是参考的PDF文件中的啊,但是不太清楚如何对输出电路耗电电流取样的

楼主:
HCNR201隔离4-20mA电路图

楼主:
哪位高人帮忙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压是多少,工业上一般12-24V, 我们按照24V计算,把LM258电源短路,才0.24mA,而LM258工作至少1mA以上, 所以,串联R311(100K)太大了,LM258根本没有工作,并且驱动三极管需要电流,根本提供不了,所以也不到4mA了

网友C:
你把R313的阻值改变一下,变成80K试试

网友D(2013-09-11):
U301A和U301B是同一个LM258,不知道你这隔离是怎么做的,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网友E:
其实输出没有构成负反蚀。输出的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当输出电压时,其电压是光生电流*R314;跟运放没有关糸,

网友E:
构成负反蚀方法,采用PNP,发射极跟R311相连就可以,去掉R314,5,6脚位置相反

网友E:
要明白光生电流是阴极流向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