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裸机调试的一点疑问,请解答,谢谢!

楼主(2011-03-04):
有个疑问,我想问我们在用ADS(AXD)+J-LINK在线调试裸机程序的时候,是否是将程序直接下载到SDRAM中运行然后在线调试的?没有涉及到Flash部分吧?假如此的话,但又有说法,说如果板子上硬件连接成板子上电后系统从Nand  Flash启动的话,上电后Nand  Flash控制器会自动(不需程序干预)将其中从0x0开始的4K代码移至片内4K的SRAM中且运行。假如硬件电路确实这样连了,而Flash中0x00000000开始处4K确实有程序,那AXD+J-LINK的在线调试不是会与之产生冲突?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不会,在线调试裸机程序的时候应该已经覆盖了(裸机程序肯定有arm初始化过程) SDRAM SRAM中原来的内容

网友B:
有个疑问,我想问我们在用ADS(AXD)+J-LINK在线调试裸机程序的时候,是否是将程序直接下载到SDRAM中运行然后在线调试的?没有涉及到Flash部分吧?
答:一般的小程序裸机调试的时候都烧到RAM里调,但是如果程序比较大的话,也可以烧到FLASH中调的。如果烧到RAM中调试,一旦开发板掉电程序就没了,如果烧到FLASH中,如果开发板掉电的话,程序还会在的。

    假如此的话,但又有说法,说如果板子上硬件连接成板子上电后系统从Nand  Flash启动的话,上电后Nand  Flash控制器会自动(不需程序干预)将其中从0x0开始的4K代码移至片内4K的SRAM中且运行。假如硬件电路确实这样连了,而Flash中0x00000000开始处4K确实有程序,那AXD+J-LINK的在线调试不是会与之产生冲突?
答:不是很清楚,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