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PGA很冲动的想法

楼主(2011-03-04):
今天下午突然想到,既然只要改变内部程序,就可以改变功能,能不能把它用在电脑上,当硬盘使用,把配置芯片当硬盘使用,写操作系统,  是否有一天,提高主频后,可以改变现行电脑的结构,有兴趣的可以发表下看法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已经有用FPGA实现的CPU了,100多核的
当然是牛人搞实验的

网友C:
CPU有可能会加入FPGA的东西,但是FPGA肯定不会用作CPU,虽然现在有带硬核处理器的FPGA.

网友D:
当硬盘用。。。当数据处理模块用还差不多,根据上位机算法迅速改变硬件结构

网友E:
那不就是Partial Reconfiguration吗?

硬件是底层,硬件不改变软件,软件可以改变硬件。
FPGA不能写操作系统,只是操作系统可能会需要哪一方面的加速,可以临时把CPU边上的FPGA,或者挂在PCIe总线上的FPGA的内容改变,以实现硬件加速功能,让操作速度大大提升。

但现在PC的发展,已经基本可以满足日常应用。计算最多的估计是现实部分,这也已经有显卡了。任何用于专门处理某一方面计算的子卡肯定都比用FPGA实现成本低。

如果不是有特殊的Killer Application,FPGA和Partial Reconfiguration暂时还不会进入普通PC领域。

网友F:
有想法才有创新

网友G:
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

网友H:
不怕你不敢做,就怕你不敢想

网友I: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J:
基于SRAM工艺的FPGA做CPU其实最合适做多线程CPU了,做一个16线程的CPU比一个线程的CPU所用的资源远远不到16倍,我估计最多2倍而已,只要是串行执行的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

网友K:
楼主,那才是真正的SOC!!!!

网友L(2011-04-20):
做实验还可以,真要实用,FPGA太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