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几个参数求教

楼主(2011-03-04):
大侠,我今天在看一个LDO的datasheet时,看到几个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吗?不胜感激
Minimum Load Current,这个是不是就是LDO的静态电流呢?
Ripple Rejection,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字面上的解释是纹波抑制,是什么意思呢?
后面的单位是dB,是不是指,假如输出是3.3V的话,当输出变成3.31V时,这个纹波抑制就等于:20lg(0.01/3.3)=-50,这样的话,答案应该都是负值,不应该是正值呢。

同样,在另一个LDO的datasheet里面,同一家的产品,它里头出现了两个参数:
Ground current
Minimum Load Current
究竟哪一个才是静态电流呢?
还是说两个都不是,那个关断电流(Shutdown Current )才是呢?
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A:
Minimum Load Current是最小负载电流,Ground current 才是静态电流

网友B:
Ripple Rejection,这个是指纹波抑制比。
即输入端的纹波到输出端的抑制比例(倍数),比如输入端叠加有1V峰峰值的纹波,到输出端只有0.01V,被抑制了100倍,只有1/100,则抑制比为40db

60db就是抑制到1/1000

网友C:
同样,在另一个LDO的datasheet里面,同一家的产品,它里头出现了两个参数:
Ground current
Minimum Load Current
究竟哪一个才是静态电流呢?
还是说两个都不是,那个关断电流(Shutdown Current )才是呢?

作为LDO,不能指定什么是静态吧?如果非得有,应该是指最小负载电流,可是,原则上这又不是静态。

网友C:
那个关断电流(Shutdown Current )不是工作状态,不可能是静态电流

网友D:
Minimum Load Current 指的是最小负载电流,也就是能让LDO保证稳压的最小负载电流

楼主:
作为LDO,不能指定什么是静态吧?如果非得有,应该是指最小负载电流,可是,原则上这又不是静态。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7805和1117的datasheet,它们就直接指明了静态电流了,看图片,正好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稳压器的特性
先看这个,7805的

接着是1117的

可以看出,两者的性能,静态电流来说,还是7805比1117更好
纹波阈值比(这个字怎么读的,怎么老打不出来呢?)都差不多,但还是7805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