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66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是第一次使用中颖单片机 SH66P12
使用IDE66仿真时  怎样看仿真结果啊 (用的是ICE66仿真器)
点击图片中的图标  光标都没有反应  menony  register 里面也都是0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1-03-04):
EVB接好了没有?EVB没有接好,不行的。还有一些跳线需要跳的,需要看看application notes

楼主:
知道了 原来是没有EVB

网友B(2024-10-08):
检查连接线和接口是否牢固,无松动或损坏。

网友C:
可以使用Simulink的调试器功能来逐步执行模型并检查变量的值

网友D(2024-11-07):
查看仿真结果主要依赖于Simulink提供的工具和模块

网友E:
以将需要观察的信号连接到Scope模块,然后在仿真过程中实时查看信号的变化情况

网友F:
可以观察信号如何影响系统的行为,并相应地调整信号参数以优化系统性能

网友G:
Simulink Data Inspector是一个强大的数据查看和分析工具,它提供了对模型中所有信号数据的集中访问

网友H:
可以使用MATLAB的绘图功能来创建自定义的图表和可视化效果

网友I:
应该是外围电路没有整理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