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铁脱扣问题(默认吸合)

楼主(2011-03-04):
大家好,现在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有一个电磁铁(准备选用这种方案)。在不通电的时候让他能吊起一个东西,(很轻的一个东西)。有一个信号过来后,电磁铁通电,然后就释放刚刚吊起的东西。要求越简单越好,5V的供电。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这样的东西,机械装置越少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A:
扳机原理,自己去想

网友B:
楼主思维不要太过直线性,正如2楼所言,电磁铁本身不是承重物,控制的是一个卡销,平时靠弹簧拉力锁闭,电磁铁的动作将其打开,需要一个行程放大机构即杠杆,如同2楼所言的“扳机”,相关机械结构是少不了的,但不算复杂。

网友C:
常闭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本身无法实现楼主要的功能,须是开放式的电磁铁配合机械结构才能实现。

楼主:
已经搞定。但是外观比较土,还好很实用。呆出样品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