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率的电源方案!

楼主(2011-03-04):
(无正文)

网友A:
“效率92以上”
少了个百分号吧?

建议使用反激拓扑,控制可以用UC3843或者类似芯片。

网友B:
反激能到达到百分之92的效率吗?用LLC吧

网友C:
llc不适合宽电压输入。

网友D:
可以试试反激+同步整流。
不过这么小的功率也是很有挑战的,对于厂家来说,如是隔离型的电源来说,不易出这么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