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矢位

楼主(2011-03-04):
请问如何用磁矩来表示磁矢位?
用电荷流动来表征磁通密度 有毕萨定律  可用磁矩来表示磁矢位 总觉得有问题,没得依据或者说找不到证明的方法,请问有哪位大哥可以说明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毕-萨定律积分形式表示了B(磁感应强度)和J(电流密度)的关系。若Jdv(电流密度元)变成Idl(电流元)后,其体积分变成线积分。

相应的存在A(磁矢位)和 J 的积分关系。同样类似的,Jdv可换成Idl(体积分变线积分)。

这两个积分的差异是,一个是含叉积且有1/R^2因子(毕-萨定律);而另一个则仅存一个1/R因子(磁矢位)。这两个关系是可以相互推导的(具体看书)。

磁矩可以表示成一个环电流,直接利用A(磁矢位)和Idl(电流元)的关系便可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