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时电机正转与反转的力距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3-04):
我用细分驱动一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正转与反转为什么力距会不一样呢,

网友A:
有点奇怪,怎么测量出不同的呢,
有没有受外部负载的不对称导致的呢?

网友B:
驱动器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在同一速度级别,用手去感觉一下,在速度高一点时,在一边卡住走不起来,另一边可以!!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驱动器正反转输出波形

网友D(2011-04-17):
同意楼上的,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正反转时的控制器输出指令,以及电机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