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加负载后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求解!

楼主(2011-03-04):
本人在做稳压的时候用LM317进行稳压,电路如下图:

电路已经搭建起来了,打算稳压到120V~150V,因为现在手头没有那么高的电源测试故用60V的电源先进行测试(317 adjust端的稳压管用了一个30V的),测试过程中,空载输出为35.68V,当加上一个10K的电阻上电压下降到9.5V,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因为:35.68V/10k=3.5mA.
又因为: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1.5mA。由于 317稳压块的生产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也不相同,但一般不大于5mA。
所以317工作异常。
发散思维一下:你加的10k电阻与317的输出电阻太接近造成输出电压降低。
如果不想改变10K电阻,你需要在317上面加一个三极管扩流电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明白您所说的意思,就是我看了一下317的数据手册,最小的负载电流是3.5mA,我把输出电阻改小了之后电压比以前更低了~

网友B:
LM317输出,做到150V? LM317耐压是多少?感觉LM317危险了.

网友A:
哦,我记得317的输出电压是Vo=1.25·(1+(R2/R1))+Iadj·R2,
流过你的稳压管的Iadj很小基本可以忽略,稳压管工作不正常,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稳压管的电压是不是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里,因为有个稳压管,稳压管工作需要合适的电流,负载电阻取的大,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就大,负载电阻取小,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就小。所以如果你把负载换成300K,输出电压会升高,但是输出电流会小。
如果你这个电路后面驱动的器件需要很大的电流的话,就要考虑用扩流了。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很大,输出阻抗要很小。如果不满足,就要想办法转化,至于什么办法,看具体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万用表测了稳压管,电压是正常的(32.32V),现在我在317前面电容的地方并了一个电阻这样可以对稳压管提供一定的工作电流,但是输出接了一个200K的电阻还是电压偏低,在15V左右。

网友C:
怎么老有这种怪胎电路?老板省钱省疯了ba

网友D:
把1k和39k的电阻减小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1k的电阻我减小到39欧姆,39K减小到22K,效果还是不大

网友D:
你必须把D4,6V的稳压管去掉不要。

网友A:
我用万用表测了稳压管,电压是正常的(32.32V),现在我在317前面电容的地方并了一个电阻这样可以对稳压管提供一定的工作电流,但是输出接了一个200K的电阻还是电压偏低,在15V左右。 6# tc9148  ...
引用 楼主:

10K时9.5V,200k时15v,你加一个500K的试试,看来我说的是对的,你的稳压管需要工作电流,由于负载阻值太小的话,会分流稳压管部分电流。
给楼主一个蛋疼的建议:想通过AC250得到DC120可以通过5个24V电源获得或者楼主自己做个简单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A:
另外:楼主贴的图中有那么多没必要的节点,画这个图的人真的会用protel吗?;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测试一下,我把输出电阻加大以后输出电压是变大的,但是这个稳压管后面接的幻灯器也就只有100欧姆左右,看来后面还得接个扩流的电路啊!另外这个电路不是我画的:$

网友A:
幻灯器也就只有100欧姆左右

==幻灯器是何方神器?头次听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是用在石油方面的,我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就是个传感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呃,这有什么道理吗?

网友E(2012-05-13):
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驱动负载后,电压也变得不可调,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求教。

网友E:
另外,请教一下,如何控制其稳压系数啊?

网友F:
估计自激了。。。

网友G:
感觉你这电路用317不合适,317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