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LM317稳压,加负载后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求解!

楼主(2011-03-04):
本人在做稳压的时候用LM317进行稳压,电路如下图:

网友:
电路已经搭建起来了,打算稳压到120V~150V,因为现在手头没有那么高的电源测试故用60V的电源先进行测试(317 adjust端的稳压管用了一个30V的),测试过程中,空载输出为35.68V,当加上一个10K的电阻上电压下降到9.5V,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反馈,完全是用稳压管的电压+317的带载能力。

有一个缺陷,串的5稳压管必须保证一个最小的电流才能够稳压。
如果输出V2电压很低,则稳压管没有激励电流,但317的GND和Vout还能满足317的电压关系。
即,稳压管工作不正常,317工作正常。
所以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

建议,在C12上并一个电阻,为五个稳压管提供静态电流。

网友B:
一直没有用过这么高的电压,看看

网友C:
这类电源的原理是将参考端的电位垫高,实际稳压范围仍在器件承受的限定之内,楼主电路不能随便改动输入电压和电路中的器件参数,317参考端下的稳压管必须给偏置,而偏置需要上面那个稳压管击穿后才能提供,该支路为启动电路,输入电压不足时是不会动作的。另外,楼主电路也有错,上电就短路。打算稳压到120-150V,如果输入电源是220V交流的话,应该用开关电源,否则效率实在太差了,而且需要计算317的功耗,压差太大或功耗太大都不行。

网友D:
C5上端(图中317的GND——实为adjust)串那么多个70V的稳压管干嘛?350V比输入电压都还要高了。

下端的稳压管换成计算好的电阻值,否则这个LM317用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利用稳压管将参考端电压垫高,现在手头没有70V的稳压管,只有30V的所以现在用了四个30V的稳压管串联起来的,如果按照您说的换算成电阻怎么保证LM317工作在正常电压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使用开关电源占的空间太大才想自己去做一个电源的,电路中短路问题我没有改,但是在实际搭电路时并没有犯这错误,我是按照这个图中参数进行电路搭建,只不过在稳压管的地方使用的是4个30V的稳压管,其他参数是按照这个电路中参数进行设计的,是不是还得重新计算这些电阻的参数呢?

网友C:
4个30V稳压管串联的击穿电压是120V,你的电源电压才60V,稳压管怎么导通?先要弄懂电路原理,条件不同,元件参数当然要重新计算。至于开关电源只会占用空间更小,功率越大越有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我把其他三个稳压管短接了,只用到一个稳压管,我的想法是直接把电源模块做到板子上,这样以后的产品会占用的空间小一些。

网友E:
317的GND端接了个大电容到地,上电时,电容电压初始为0,317的输入端对GND端有高压,能承受得了了?

网友F:
牛人 !小心爆了。LM317承受不了那么大压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在电容的地方并联了个电阻,以此提供给稳压管工作电流!

网友G:
请看清楚13005是预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