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电压跟随

楼主(2011-03-04):
请问各位大侠,AD信号采集电路中的电压跟随起何作用?

网友A:
提高对外端口的阻抗,即AD0看进来是高阻。 这样,一些输出阻抗比较高的信号,或者线路阻抗比较大的信号就没什么影响了。

对AD端口降低信号的输出阻抗,即ADC0看出去是地阻。这样,AD芯片的输入(一般几十~几百K欧姆)阻抗影响就很小。

如果没有这个运放,举例,输入信号源阻抗为500欧姆,AD端口阻抗为10K,则输入信号进AD后会被分压。95%,造成误差。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当输入信号源阻抗为500欧姆,AD端口阻抗为9.5K时,才刚好是95%
看LZ的图,C59有100u这么大,这个是用来测直流信号的了,AD0上还有串电阻么? 以计算RC滤波频率

网友C:
跟随器输出电流较大,AD翻转速度也加快了

网友D:
楼上理解错误,AD不存在什么翻转速度,2楼是正解。

楼主:
感谢2楼3楼两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