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安规电容的用法

楼主(2011-03-04):
现在有个项目用到了安规电容,我在网上搜了搜有X型与Y型。一种是用在LN线之间,一种是用在LE,NE之间。可我的同事的安规电容是0.1UF的直接串在N线上。真的有点不懂。刚刚接触希望各位大侠有资料的多给点学习下子。谢谢了!

网友A:
“可我的同事的安规电容是0.1UF的直接串在N线上”
这显然不对,除非是用电容降压。

网友B:
may叔说的对。

你看电容长什么样子,是XY安规电容吗?

网友C:
串的那个应该是 N和PG之间串的吧。

是为了释放静电。还有EMC方面考虑。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把N和PG都认为是N。

网友B:
我发现可能是我2楼的理解错了。
就修改了。

没想到还被pa2792回帖定死了,:lol

网友C:
真需要楼主上图求真相了。

楼主:
哦,那我再好好看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楼上正解。估计他是把N和PG搞混了。说的含糊还没图----这是新手想当然的误解别人的意思。安规电容的使用。多多看看电源的书籍去,或者MEC设计。做过验证项目的都知道这些的。

楼主:
呵呵 求正解 他是这样接的右边的是隔离变压器。呵呵我总感觉别扭,感觉直接并上LN才.....

网友A:
还真是串在N线上。

网友C:
这电路做啥用,太高深了。

楼主:
真是不解,可他说这是人家成熟的电路,是有关电力线载波耦合的,毕竟咱不懂不能妄下结论。还请知道的大侠解释下子。

网友A:
13楼:
“可他说这是人家成熟的电路,是有关电力线载波耦合的”
那就对了。

网友E:
电力线载波耦合电容没错.

网友F:
耦合电容可不是什么X电容、Y电容,该电容也不一定用安规电容,耐压够就行。通常说的X电容、Y电容(Y电容还有另外一个所指,在此不论)则是电源输入端的EMI抑制组件的一部份,一方面抗干扰,同时也防止后级电路(通常是开关电源)对电网产生干扰。

网友G:
maychang感觉是正确的

网友H:
我真的是来学习的

楼主:
哦 这就说通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I:
安规电容不允许爆炸。

网友J:
我说嘛,如果220V是供电的话,后面接个22V的TVS也有问题了。还好是个信号耦合电容

网友K:
LZ一开始就说跑骗了。。。。
把大家误导以为一定是电源。。。。

网友L(2015-04-17):
引用 网友M:
电容是耦合高频的。。同时隔离掉工频
。。。

对,但直接串联会不会有击穿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