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内核驱动移植参考

楼主(2011-03-04):
1、 使用新的入口
必须包含 <linux/init.h>
module_init(your_init_func);
module_exit(your_exit_func);
老版本:int init_module(void);
void cleanup_module(voi);
2.4中两种都可以用,对如后面的入口函数不必要显示包含任何头文件。
2、 GPL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老版本:MODULE_LICENSE("GPL");
3、 模块参数
必须显式包含<linux/moduleparam.h>
module_param(name, type, perm);
module_param_named(name, value,       type, perm);
参数定义
module_param_string(name, string, len, perm);
module_param_array(name, type, num, perm);
老版本:MODULE_PARM(variable,type);
MODULE_PARM_DESC(variable,type);
4、 模块别名
MODULE_ALIAS("alias-name");
这是新增的,在老版本中需在/etc/modules.conf配置,现在在代码中就可以实现。
5、 模块计数
int try_module_get(&module);
module_put();
老版本:MOD_INC_USE_COUNT 和 MOD_DEC_USE_COUNT
6、 符号导出
只有显示的导出符号才能被其他模块使用,默认不导出所有的符号,不必使用EXPORT_NO
_SYMBOLS
老板本:默认导出所有的符号,除非使用EXPORT_NO_SYMBOLS
7、 内核版本检查
需要在多个文件中包含<linux/module.h>时,不必定义__NO_VERSION__
老版本:在多个文件中包含<linux/module.h>时,除在主文件外的其他文件中必须定义_
_NO_VERSION__,防止版本重复定义。
8、 设备号
kdev_t被废除不可用,新的dev_t拓展到了32位,12位主设备号,20位次设备号。
unsigned int       iminor(struct inode *inode);
unsigned int imajor(struct inode *inode);
老版本:8位主设备号,8位次设备号
int MAJOR(kdev_t dev);
int MINOR(kdev_t       dev);
9、 内存分配头文件变更
所有的内存分配函数包含在头文件<linux/slab.h>,而原来的<linux/malloc.h>不存在
老版本:内存分配函数包含在头文件<linux/malloc.h>
10、       结构体的初试化
gcc开始采用ANSI C的struct结构体的初始化形式:
static struct       some_structure = {
.field1 = value,
.field2 = value,
..
};
老版本:非标准的初试化形式
static struct some_structure = {
field1: value,
field2: value,
..
};

楼主:
11、 用户模式帮助器
int call_usermodehelper(char *path, char **argv, char **envp,
int wait);
新增wait参数
12、 request_module()
request_module("foo-device-%d", number);
老版本:
char module_name[32];
printf(module_name, "foo-device-%d", number);
request_module(module_name);
13、 dev_t引发的字符设备的变化
1、取主次设备号为
unsigned iminor(struct inode *inode);
unsigned imajor(struct inode *inode);
2、老的register_chrdev()用法没变,保持向后兼容,但不能访问设备号大于256的设备

3、新的接口为
a)注册字符设备范围
int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_t from, unsigned count, char *name);
b)动态申请主设备号
int alloc_chrdev_region(dev_t *dev, unsigned baseminor, unsigned count, char
*name);
看了这两个函数郁闷吧^_^!怎么和file_operations结构联系起来啊?别急!
c)包含 <linux/cdev.h>,利用struct cdev和file_operations连接
struct cdev *cdev_alloc(void);
void cdev_init(struct cdev *cdev,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int cdev_add(struct cdev *cdev, dev_t dev, unsigned count);
(分别为,申请cdev结构,和fops连接,将设备加入到系统中!好复杂啊!)
d)void cdev_del(struct cdev *cdev);
只有在cdev_add执行成功才可运行。
e)辅助函数
kobject_put(&cdev->kobj);
struct kobject *cdev_get(struct cdev *cdev);
void cdev_put(struct cdev *cdev);
这一部分变化和新增的/sys/dev有一定的关联。
14、 新增对/proc的访问操作
<linux/seq_file.h>
以前的/proc中只能得到string, seq_file操作能得到如long等多种数据。
相关函数:
static struct seq_operations 必须实现这个类似file_operations得数据中得各个成
员函数。
seq_printf();
int seq_putc(struct seq_file *m, char c);
int seq_puts(struct seq_file *m, const char *s);
int seq_escape(struct seq_file *m, const char *s, const char *esc);
int seq_path(struct seq_file *m, struct vfsmount *mnt,
struct dentry *dentry, char *esc);
seq_open(file, &ct_seq_ops);
等等
15、 底层内存分配
1、<linux/malloc.h>头文件改为<linux/slab.h>
2、分配标志GFP_BUFFER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GFP_NOIO 和 GFP_NOFS
3、新增__GFP_REPEAT,__GFP_NOFAIL,__GFP_NORETRY分配标志
4、页面分配函数alloc_pages(),get_free_page()被包含在<linux/gfp.h>中
5、对NUMA系统新增了几个函数:
a) struct page *alloc_pages_node(int node_id,
unsigned int gfp_mask,
unsigned int order);
b) void free_hot_page(struct page *page);
c) void free_cold_page(struct page *page);
6、 新增Memory pools
<linux/mempool.h>
mempool_t *mempool_create(int min_nr,
mempool_alloc_t *alloc_fn,
mempool_free_t *free_fn,
void *pool_data);
void *mempool_alloc(mempool_t *pool, int gfp_mask);
void mempool_free(void *element, mempool_t *pool);
int mempool_resize(mempool_t *pool, int new_min_nr, int gfp_mask);
16、 per-CPU变量
get_cpu_var();
put_cpu_var();
void *alloc_percpu(type);
void free_percpu(const void *);
per_cpu_ptr(void *ptr, int cpu)
get_cpu_ptr(ptr)
put_cpu_ptr(ptr)
老版本使用
DEFINE_PER_CPU(type, name);
EXPORT_PER_CPU_SYMBOL(name);
EXPORT_PER_CPU_SYMBOL_GPL(name);
DECLARE_PER_CPU(type, name);
DEFINE_PER_CPU(int, mypcint);
2.6内核采用了可剥夺得调度方式这些宏都不安全。
17、 内核时间变化
1、现在的各个平台的HZ为
Alpha: 1024/1200; ARM: 100/128/200/1000; CRIS: 100; i386: 1000; IA-64:
1024; M68K: 100; M68K-nommu: 50-1000; MIPS: 100/128/1000; MIPS64: 100;
PA-RISC: 100/1000; PowerPC32: 100; PowerPC64: 1000; S/390: 100; SPARC32:
100; SPARC64: 100; SuperH: 100/1000; UML: 100; v850: 24-100; x86-64: 1000.
2、由于HZ的变化,原来的jiffies计数器很快就溢出了,引入了新的计数器jiffies_64
3、#include <linux/jiffies.h>
u64 my_time = get_jiffies_64();
4、新的时间结构增加了纳秒成员变量
struct timespec current_kernel_time(void);
5、他的timer函数没变,新增
void add_timer_on(struct timer_list *timer, int cpu);
6、新增纳秒级延时函数
ndelay();
7、POSIX clocks 参考kernel/posix-timers.c
18、 工作队列(workqueue)
1、任务队列(task queue )接口函数都被取消,新增了workqueue接口函数
struct workqueue_struct *create_workqueue(const char *name);
DECLARE_WORK(name, void (*function)(void *), void *data);
INIT_WORK(struct work_struct *work,
void (*function)(void *), void *data);
PREPARE_WORK(struct work_struct *work,
void (*function)(void *), void *data);
2、申明struct work_struct结构
int queue_work(struct workqueue_struct *queue,
struct work_struct *work);
int queue_delayed_work(struct workqueue_struct *queue,
struct work_struct *work,
unsigned long delay);
int cancel_delayed_work(struct work_struct *work);
void flush_workqueue(struct workqueue_struct *queue);
void destroy_workqueue(struct workqueue_struct *queue);
int schedule_work(struct work_struct *work);
int schedule_delayed_work(struct work_struct *work, unsigned long
delay);
19、 新增创建VFS的"libfs"
libfs给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系统提供了大量的API.
主要是对struct file_system_type的实现。
参考源代码:
drivers/hotplug/pci_hotplug_core.c
drivers/usb/core/inode.c
drivers/oprofile/oprofilefs.c
fs/ramfs/inode.c
fs/nfsd/nfsctl.c (simple_fill_super() example)
20、 DMA的变化
未变化的有:
void *pci_alloc_consistent(struct pci_dev *dev, size_t size,
dma_addr_t *dma_handle);
void pci_free_consistent(struct pci_dev *dev, size_t size,
void *cpu_addr, dma_addr_t dma_handle);
变化的有:
1、 void *dma_alloc_coherent(struct device *dev, size_t size,
dma_addr_t *dma_handle, int flag);
void dma_free_coherent(struct device *dev, size_t size,
void *cpu_addr, dma_addr_t dma_handle);
2、列举了映射方向: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
DMA_BIDIRECTIONAL = 0,
DMA_TO_DEVICE = 1,
DMA_FROM_DEVICE = 2,
DMA_NONE = 3,
};
3、单映射
dma_addr_t dma_map_single(struct device *dev, void *addr,
size_t size,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void dma_unmap_single(struct device *dev, dma_addr_t dma_addr,
size_t size,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4、页面映射
dma_addr_t dma_map_pag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page *page,
unsigned long offset, size_t size,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void dma_unmap_page(struct device *dev, dma_addr_t dma_addr,
size_t size,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5、有关scatter/gather的函数:
int dma_map_sg(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scatterlist *sg,
int nents,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void dma_unmap_sg(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scatterlist *sg,
int nhwentries,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6、非一致性映射(Noncoherent DMA mappings)
void *dma_alloc_noncoherent(struct device *dev, size_t size,
dma_addr_t *dma_handle, int flag);
void dma_sync_single_range(struct device *dev, dma_addr_t dma_handle,
unsigned long offset, size_t size,
enum dma_data_direction direction);
void dma_free_noncoherent(struct device *dev, size_t size,
void *cpu_addr, dma_addr_t dma_handle);
7、DAC (double address cycle)
int pci_dac_set_dma_mask(struct pci_dev *dev, u64 mask);
void pci_dac_dma_sync_single(struct pci_dev *dev,
dma64_addr_t dma_addr,
size_t len, int direction);

网友A:
不知道楼上想说明什么?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