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b】】】

楼主(2011-03-05):
用电话测试仪JH1076a 测试一个PSTN网产品,模拟摘机发送的DTMF信号高低频段增益为-13、-11db,
将电阻R2改为100欧时,DTMF信号高低频段增益变为-4.5、-6.5db,请问这个db是怎样得来的?

电阻减半,放大倍数加大一倍,DB值怎么也大一倍?

网友A:
dB是个对数型相对量纲,是非线性的,不存在“放大倍数加大一倍,DB值怎么也大一倍”,二者之间是对数关系。另外,dB量纲首先要有个基准,完整的dB量纲需要尾缀比如dBmV、dBmW等,关于dB的详解,本坛有相关老帖,我的Blog中也有,多年前写的。

楼主:
对数型就是压缩数字
电阻减半,放大倍数加大一倍,转换成db应该是压缩了的,DB值怎会也大一倍?

网友A:
你凭什么说电阻减半放大倍数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