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元件

楼主(2011-03-05):
我用的是3W的LED灯珠,电流700mA,50个串联,现在考虑的是如果一个坏掉,整个都不能工作了,我想要一种保护元件,如果一个坏掉导致开路,其他仍然能正常工作,我在网上找的元件很少,而且电流都有点小了,请问哪位知道,给我推荐几种型号

网友A:
“我在网上找的元件很少”
楼主在网上找到了些什么?

网友B:
用二只并联后再串的方法,单个电流只取额定的一半,以便并联那只损坏后承受全部电流.
或用更多只数并联后再串联,那样影响更小.

网友C:
还可以反向并联一个稳压管,稳压值略大于LED的正向压降,同时注意载流能力够即可。

网友:
LZ不能并联吗

楼主:
回3楼:
我找到的有smb602  nud007

回5楼:
稳压管的电流很小,承受不了将近1A的电流

回6楼:
LED最好的驱动是恒流驱动,并联算是恒压驱动了,效果不如恒流

回4楼:
你的方法是折中的方法,就目前来看,我不得不考虑了,因为我发现市场上的恒流电源,输出电压都基本不超过100v,电流基本在1A以内,不能满足我的使用,所以我不得不考虑考虑恒压驱动了,尽管效果不如恒流

网友A:
7楼:
单支稳压管一般不能承受1A电流,但加一支三极管扩流则毫无问题,这样就可以使用电流比较小的稳压管。

网友:
可考虑为每个LED并联一小阻值大功率电阻,但LED亮度会被削弱,或直接同向并联一普通二极管

网友D:
稳压管+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E:
用NPC电阻应该可以

楼主:
如果用大功率三极管的话,电路结构复杂,再说了,灯板子上面也没有那么多空间,一个圆形的板子,上面五十个大功率LED,且是铝基板的,没地方放别的电路了

串电阻这个不可取,一直有功耗,且不经济节能,

普通的二极管导通电压是0.7v,而LED的工作电压是3v,这样的话不能配合工作,LED还没亮,二极管就导通了,

网友F:
NUD4700 安森美的。也可以自己用SCR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