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常用达林顿芯片吧?驱动8段共阳数码管

楼主(2011-03-05):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ULN2003了,不知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可以,如果电流不大,用门电路或分立晶体管驱动也行。

楼主:
电流比较大,而且是高亮度的seg  我用74HC244的话  晚上看起来很亮了,白天根本看不清楚。还有一个问题   我让五个数码管的某一个闪烁时,旁边的一个也有略微闪烁,不知是 扫描时间变化了 还是  驱动能力不够的原因?

网友A:
旁边的闪烁说明驱动该段的驱动器截止不良,跟你的电路或软件有关。

网友B:
8段的话可以用ULN2803;
“旁边的一个也有略微闪烁”的问题请检查程序,必须先关掉全部位选后再修改段,然后打开位选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是程序中跳过闪烁位不显示 导致没有关掉临近的那个位选,所以变亮了一点,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七段数码管  小数点用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B:
嗯,这样比较省钱:lol

网友C:
什么东西

网友D:
搭车问一下,ULN2803有没有PNP版本的?

网友E:
PNP的好像有,不好买到现货

楼主:
顺便问一下,用ULN2003 可不可以不用缓冲器  直接用STC单片机IO口驱动  STC单片机IO口好像驱动能力比传统的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