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分析,我画的PCB出现的DRC结果。万分感谢!

楼主(2011-03-05):
rc, PCB, IO, TI, vi
Protel Design System Design Rule Check
PCB File : Documents\Copy of Copy of 743.Pcb
Date     : 5-Mar-2011
Time     : 10:37:10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c (51344.385mil,51815.615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388.77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388.77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300mil,51771.23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100mil,51771.23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55.615mil,51815.615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55.615mil,51815.615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100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11.23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60mil,5190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60mil,5190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55.615mil,51815.615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55.615mil,51815.615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60mil,5190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40mil,5192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100mil,51771.23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100mil,51771.23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11.23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11.23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11.23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1011.23mil,51860mil)  BottomLayer  Actual Width = 0mil

网友A:
铺铜的时候设一个填充值以及Outline的值,推荐0.1mm

网友B:
0.1MM太小了,这样文件会很大,建议还是设置为0.2MM.

楼主:
.哦,我是新手,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我当时设的是5mil为什么不正常呢。

网友B:
把错误位置的图片贴出来看看,没有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没法分析。

楼主:
我贴不上图片。你帮我分析有几种情况。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C:
这是什么情况啊,完全看不懂

网友B:
这情况,没有图片或者亲自操作是比较难找出错误原因的,除非之前自己出现过同样的错误,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