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绘制的PCB转换成Protel格式时覆铜消失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我使用的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S09,希望把绘制的PCB转换成Protel 99se的格式,但是转换后发现原有的大面积覆铜消失了。
仔细观察了一下才明白,其实并没有消失。这些覆铜使用的风格是"solid”而非"hatch",但protel中是没有"solid"这个选项的,因此转换以后就出现了问题。事实上,Altium中使用"hatch"风格的覆铜转换以后就没有消失。
解决方法,在转换后的文件原本应当由覆铜的地方双击,会看到选择菜单,里面应当有polygon的相关项,点击以后就出现了覆铜选项菜单,把“线宽”设置为大于“线距”,确定后rebuild覆铜即可。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了,但是不知道咋弄,没办法只能保存成5.0版给电路板厂,闲时实践下。
另外大侠哪位大侠能给个准确的资料: 加工电路板时给厂家的导出文件

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是直接给的PCB图,知道给几个导出的文件就可以了,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1.不知道详细、准确的导出文件,也就是必不可少的几个文件
2.曾经问过对方,她说只知道PCB图,不知道其他的文件
曾经在网上搜过,但是不知道是否准确,不敢贸然行事

网友B(2011-09-11):
谢谢,俺也碰到过!

网友C:
谢谢分享,上次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