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CPLD来替代微处理器的6种方法

楼主(2011-03-05):
随着低功耗CPLD的出现,低功耗电子产品设计人员现在有新的选择来实现以前由微控制器完成的多种功能。本白皮书讨论什么时候适合采用CPLD替代微控制器,什么时候可以采用CPLD作为微控制器的辅助器件。
引言
如果告诉便携式电子设计人员有一种低功耗数字器件能使他们利用软件程序来重新配置硬件工作,他们中的十个会有九个认为这是某种微控制器。这是可以理解的。丰富的特性和封装、大量的软件开发工具,以及庞大的应用代码库,无处不在的微控制器几乎能够用在所有便携式应用中。然而,随着低功耗CPLD的出现,设计人员有了新的选择来实现以前由微控制器完成的功能。
本白皮书讨论什么时候适合采用CPLD来替代微控制器,什么时候可以采用CPLD作为微控制器的辅助器件。根据其功能和复杂程度,本白皮书中的例子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I/O管理,主要针对引脚级应用。第二类是端口管理,重点是器件之间的各种接口。第三类是系统管理,面向使用引脚或者端口来控制系统级功能的应用。
第一次接触可编程逻辑的设计人员会发现CPLD设计在很多方面和传统的微控制器设计类似。下面简单说明CPLD设计流程:
1 利用软件开发工具,采用Verilog或者VHDL等高级语言编写设计。
2 对设计进行仿真,以验证功能是否正确。
3 验证是否满足资源占用和时序通路等物理要求,将设计“适配”到CPLD中。
4 对设计进行仿真,以验证时序是否正确。
5 设计被编程至物理器件中。
一个主要不同是复杂的在电路仿真器功能,以验证微控制器。然而,一旦理解了可编程技术的细微差**,微控制器设计人员便能够很好地进行CPLD设计。

网友A:
不知所云,CPLD功能太有限,拿FPGA来说还可以

网友B:
2楼的没认真想过....LZ说的是代替处理器即CPU...CPU最重要的是不是存储,,,是高速计算,执行指令...Xinlix的picblaze就是可以用在CPLD上,我把他放在Altera的CPLD上,一样用得很好.外部加一个FLASH,里面做一个简单的FLASH控制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是新手,我也感觉用ip核嵌入到cpld或fpga中代替cpu应该可以,但我疑问的是为什么实际中没有见多少人用呢,求解释,谢谢!

网友B:
当你见到了这种设备:具有较多接口,高速位流传输---通讯设备为主...这时FPGA中的IP核就很多了.有编解码的,有软/硬核的CPU,有PCI的,有MAC的核等等...每一个核几乎都可以认为是一个CPU在工作...就像我们经常会说显卡(GPU)有几百几千个CPU,,,可以说,只要满足CPU的功能定义,就可以认为这些硬件电路构成了一个CPU.

网友D:
流处理器不叫cpu.....
的确cpld足够跑一个单片机.但是,成本会高.
如果在io方面有优势,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网标之后结合XILINX的库文件 修改之后 在ALTERA的开发工具上编译得到的?那样占地比较大。应该和NIOS的低配占地差不多大。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B:
是,不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