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E11.1 MAP时一直卡着不动,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05):
WARNING:LIT:243 - Logical network rx_IBUF has no load.
WARNING:LIT:395 - The above warning message base_net_load_rule is repeated 2 more times for the following (max. 5 shown): processor/read_strobe, instance_name/CLKFX_OUT To see the details of these warning messages, please use the -detail switch.
Mapping design into LUTs...

以上是控制台输出的提示信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的warning信息只是告诉你有没有用到的东西.第二个warning是告诉你以上的这个错误出现了超过2次.但是最多只显示5次告诉你.
应该不会影响MAP的进行,可能会影响时间的长短.如果map有错误的话,会有ERROR出现.
一直不动有几个原因,一就是你的电脑配置比较低(特别是内存,没有2G跑起来是很慢),二是你的整个工程很大,很复杂,需要跑比较长的时间(曾经小版我有个工程跑了3个小时),建议先仿真,没有问题后再Implenment,三可能是软件的BUG,这个可以安装更高版本来试试看.还有些其它的原因.
可以用另外一台电脑跑你的MAP,然后扔着别去管,等过了很久后再去看看,没有错误的话,一定会跑完得

网友B:
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请确认使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是S6或者V6这种新器件的话,建议至少使用ISE 12.3以后版本,11.X对S6/V6的支持不是非常好。

楼主:
我都跑了一个早上加一个下午了,还是没跑完,排除工程过大的可能。我用了一个一样大的范例工程来跑,就跑完了,而且里面没提示我这两个warning,所以我觉得这跟着两个warning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许这warning导致了map时进入了死循环之类的无限时间周期而未被视为error?

网友A:
请确认使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是S6或者V6这种新器件的话,建议至少使用ISE 12.3以后版本,11.X对S6/V6的支持不是非常好。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你用的芯片型号么?

不排除软件BUG的可能,用过其它版本试过么?例如11.4?

楼主:
我用的器件是Virtex-5 LX110T

网友:
ISE 11对V5的支持应该没有问题。
上面两个warning正如版主所说是有net没有被驱动,一般咱们调用IP后例化不全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导致不得呢电路被软件优化掉,理论上应该不会造成MAP不能进行
要不然你把工程打包发上来吧,我们可以在不同版本下先测试一下,看看跟软件有没关系

网友A:
我用的器件是Virtex-5 LX110T
引用 楼主:

试试看别的版本,先排除软件问题.
你能用11.1的话,11.4应该也能用.或者直接用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