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围观下这个DIY电磁炉

楼主(2011-03-05):
图上看很明显是用一个IGBT控制一个铜管(?)线圈加一个谐振电容,我想知道电磁炉里面也是类似的结构吗?
这样的电路线圈上的波形不是一段一段的脉冲吗?按我以前的猜想可是用H桥来给线圈供电,这样就能让线圈磁场周期性来回变化呀。。。

楼主:
另外我想知道像这样的电路功率一定事怎么计算IGBT信号源的频率以及线圈的电感和吸收电容器的电容?比如频率确定30kHZ,功率100W,其它怎么算?
本人刚上大一,基本上初中用物理理解:P

楼主:
各表兄表妹表姐表弟积极解答呀~~:lol

网友A:
看样子是个正弦波振荡器,电磁炉是利用涡流效应加热金属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儿来的正弦波?我怎么看怎么像脉冲波,难道是电容谐振?在IGBT断开时有产生反向电流?

网友B: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周波焊接机?

网友C:
见识了。高手~~

楼主:
都是来“观照”的,有回答问题的吗?

网友D:
高频淬火

网友A:
有电感,有电容,有IGBT。基本振荡器的要素都有了。
参考科尔匹兹等典型振荡电路。

网友E:
这图上很多看不出来,不过并联谐振的可能性较大!电磁加热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P图,
我就想知道输入已知输入电压,需要的功率,开关频率,怎么求电感和电容。。。因为可能涉及到PWM的调节。

楼主:
竟然置顶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P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哪儿有问题?:lol

网友G:
应该是并联谐振
一般是由电感,电容确定PWM频率,
电感电容谐振频率会计算吧!PWM频率也是这个谐振频率

网友G:
另外,线圈上电压是脉冲,但电流并不是脉冲,线圈电流近似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一个电子镇流器的计算,我贴出来,不知道是否适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图计算错误,哈哈,285-115=120,不过为什么电感压降要用供电压减两次管压呢,应该不是有效电压就是电感降压吗?

网友G:
这个管压降是日光灯的压降  日光灯两头各一个灯丝啊

网友H:
围观有收获,多谢楼主!

网友E:
感抗等于容抗,求电阻得功率!频率是谐振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原来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容小弟愚钝,还请细解!

网友I:
烧红时用了多大输入功率

网友J:
在客观上,螺线管是不怎么发热的,你的热吗??要是能点烟的话就不是电磁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