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址范围的小问题

楼主(2011-03-05):
我现在学习ucos-II邵贝贝翻译的那本。在第14章,ucos-II移植到80X86上。P333,最下方说,一个16位的段寄存器可以表示65536个不同的段,因此可以寻址1048576B???为什么呢,谢谢大家,第一次来此论坛,还没分呢

楼主:
我觉得1048576B  应该是1048576个位吧,65536是2的16方,1048576是2的20方

网友A:
记得x86比较特殊,intel为了向前兼容,搞了个什么基址加偏移的寻址方式

网友:
一个16位的段寄存器可以表示65536个不同的段。

楼主的书上有没有说一个“段”是多少Byte呢?

楼主:
早期的8086系列处理器 都是16位的,80486以后都是32位的了

网友B:
8086 是 16bit data bus, 20bit address bus. 只能用 32bit or 16bit 表示地址。8086 用 32bit 显然太浪费, 所以弄出了一个 段寄存器, 这样可以用 16bit 来寻址整个 1M 空间。一个段 64K,
段内 16bit寻址.
20bit 寻址为: seg:offset = (seg << 4) + offset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16位段寄存器可表示的数为0--1111 1111 1111 1111b,十进制即为0至65535,一共是65536个数,所寻址到的是一个16位的数据,所以65536x16b=1048576b.

网友D:
65536*16=1048576

网友E:
还是6楼所长说的靠谱:

8086是16位处理器,而8086CPU外部地址总线却可以有20位!这个20位物理地址实际上是:
16位段地址和16位偏移地址的合成。怎么合成的?这个合成器在CPU内部,很简单,把16位段地址左移4位,加上16位偏移地址就行了。举例:
一个20位物理地址0x12345=(段地址<<4) + 偏移地址;
有多种合成方法:
如果:    段地址=1000H   则 偏移地址=2345H
                             1200H                            0345H
                             1230H                             0045H
                              ……                              ……
显然,一个段的最大长度是16位偏移地址所寻址=64K。

         8051CPU一个段只有256字节?

网友B:
寻址1048576B, 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 80x86 的实地址模式可寻址空间为 111409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