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T24C1024吗

楼主(2011-03-05):
我的程序以前一直用AT24C256,能存1000个数据,最近要扩大存储空间,就换成了AT24C1024,把存储的数据量改成4000后,读取的时候就会出错,设置成2000个数据以下就不会出错,at24c1024和at24c256的使用是一样的吗?

网友A:
at24c1024 和 at24c256的使用是一样的, 但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硬件上 前者没有 A0 的功能脚。
软件上,1024 因为128Kbytes,要17个地址位,协议将最高位放到首字节的读写命令里去